一个关于交流的问题

楼主(2007-02-01):
用变压器把交流220V变到3V,输出端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接了串连的两个2uF电容,感觉正弦交流信号经过两个电容应该相位推迟180度,但是用示波器量电容两端的信号是同相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呵呵,电容推迟的是电压和电流。

Array
呵呵,两个电容串联容量变小。还是相当于一个电容。

多看看书,而不是想。。

楼主:
呵呵,糊涂了,忘了这一点,汗

Array

网友B:
忘的不仅是这一点~~~

Array

楼主:
还在糊涂中

Array
在这个电路中,A,B两点测量出对地的信号的相位我算是差180度,但是在EWB中仿真了一下,只差90度,没想明白问题所在,还得请指点一下

网友B:
说中了,呵呵。。。

Array
R=0时,电流与电压差90度

楼主:
呵呵,我实在想不明白了

Array
我认为是上图中电阻之前的RC电路,使得电压信号经过电容之后,与电流相位差90度,通过电阻把电流变成电压信号,然后再次移相一次,应该是同样再差90度,结果不对,没想明白错误在什么地方。请问怎么改才能移项180度?

网友A:
电容和电阻的取值有很大的影响.

Array
楼主改变一下参数.看看.

下面是我修改参数后的图.
下面是波形.

楼主:
多谢。看来是这样的,确实和R,C大小有关,

Array

网友C:
Array
电路学的不好,不知道你怎么计算的
电路中关于计算的公式要好好看一定了,不要光看感觉

强烈要求LZ在计算时自己拿手册自己计算

网友D(2015-03-15):
Array
帮你顶!希望你能找到答案

网友E:
嗯额恩。我帮顶把!不好回答

网友F:
大家都非常厉害的样子。。

网友G(2019-02-12):
学习了,这么早的帖子被我挖出来了

网友H(2021-04-03):
尘世昏昏谁梦醒,春蚕空吐情丝,自缠绕,弹捏中,总招迷惑将人弄,繁华一瞬执着何用?

网友H:
人生伟业的建立 ,不在能知,乃在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