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单片机IO口输出的高电平电压是多少?(在线)

楼主(2007-01-06):
单片机IO口输入高电平的电压是多少啊?我想用他点亮发光二极管。可是,看别人的用法都是用的图一。我想用图二的方法来摆平。因为在其它的帖子上看到红色发光二极管的电压为1.2V。不知道单片机的输出高电平是否可以能驱动发光二极管发光?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菜菜鸟的回复(不一定对哦)

好象是5伏的吧,最好加个分压电阻,要不然可能会烧发光二极管的

楼主:
还要加分压电阻?

我还担心P口不能驱动起来呢。还要加分压电阻?

楼主:
俺想用右图。

左图是标准接法。我现在想用右图,就是想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菜菜的回复(很可能是不负责任的回复哦)

你找个小灯试试啊,不行再说,感觉驱动电流小再加个上拉电阻啦,呵呵,我只是感觉可能电压会有些大所以才这么说的。请您多指教。

楼主:
多谢你的回答哈。这种问题就是应该自己去试试的哈。

我这就去试试。回来告诉大家结果。

楼主:
试过了。

自己去粗略的试过了哈。是可以的。不过,发光二极管的亮度不是很大,不过,这已经够了哈。
收获(菜鸟们一起分享):每次有问题时都是想着问别人。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自己条件的许可下自己去试验。这样会有很多收获,我今天就有了收获,烧掉了一个发光LED。哈哈。因为我没去串限流电阻。直接接在正5V和地线之间。结果亮了一会就不亮了。哈哈。还有一问题就是发光二极管是的管脚是长正短负的。这下记住了哈。呵呵,都是很菜的问题。希望各位和我一样的菜鸟以后不要犯同样的毛病啊。

网友A:
re

....汗。。还能烧坏 。。

网友B:
右图是否可用取决于IO口类型。

某些单片机IO口高电平输出能力弱,例如51单片机P1/P2/P3口,此电路可用,不必加限流电阻发光管也不会烧毁,不过发光管亮度也很暗。
51单片机P0口没有内部上拉,发光管根本不会亮。
AVR单片机输出高电平能力很强,必须加限流电阻,否则发光管损坏。

网友C:
晕,不会看所用单片机的规格吗?

不同单片机不同供电都不一样,你让人怎么回答?

楼主:
多谢maychang 大哥的回答。

小弟受教了。

网友D:
楼主,实验得有目的,明知道要烧还实验就不对了

搞电子不能靠“试”,得有充足的理论依据。

楼主:
冤枉啊。

俺是当时没注意的啊。要是知道他会烧坏,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啊。嘿嘿。

网友E:
告诉你

那就要看是什么型号的了,应根据型号来判断IO口输出的电压,一般的应为0.7左右吧!

网友F:
0.7V !?

网友:
什么样的单片机高电平是0.7啊?

网友G:
0.7???

0.7????
不是5伏么???

网友C:
晕一会!!!

Array

网友H:
右图的方法不好

Array
不同的单片机的IO驱动能力不同,请查阅所有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不同的发光二极管所需的驱动电流也不同,直径3mm的大概几个ma就能点亮
右图的方法不好可能会烧管子

领教了

网友I:
收获(菜鸟们一起分享):谢谢

每次有问题时都是想着问别人。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自己条件的许可下自己去试验。这样会有很多收获,我今天就有了收获,烧掉了一个发光LED。哈哈。因为我没去串限流电阻。直接接在正5V和地线之间。结果亮了一会就不亮了。哈哈。还有一问题就是发光二极管是的管脚是长正短负的。这下记住了哈。呵呵,都是很菜的问题。希望各位和我一样的菜鸟以后不要犯同样的毛病啊。

网友J:
倒塌了~~~右图应该挨揍~~~

网友K(2019-02-12):
引用 网友H:
不同的单片机的IO驱动能力不同,请查阅所有单片机的数据手册。不同的发光二极管所需的驱动电流也不同,直径 ...

赞一个

网友L(2021-02-25):
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重要。

网友M:
不确定,得仔细看数据手册,有的和供电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