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人气旺,问一个HT单片机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7-01-07):
小弟用HT46R47的片子,里面有一个八位的定时器
我在主程序中加了一个显示程序后,定时器就不能定时中断了。
但,我在主程序中换成若干的空函数后,定时器没问题。
不知是哪出问题。
望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A:
检查显示程序,是否关了定时器或中断

网友B(2015-04-19):
这个。。这个。。这个。我不知道

网友C:
楼上挖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