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低级的问题?

楼主(2007-03-11):
请问元件和器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一般情况

把无源的称元件,例如电阻、电容、电感等;有源的称器件,例如三极管等。

网友B:
我都是叫元器件,哈哈!!

网友C:
基本工作原理和制造方法都基于原子层面的叫器件

只有器件才可能在电路分析中形成“有源”的。
当然,这种界限越来越模糊。例如,压敏电阻算什么件?

网友D:
哈哈!!

引用 网友B: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3楼: 我都是叫元器件,哈哈!!

网友E:
我也都是叫元器件

网友F:
我们都不管它,怎么叫,可以用,就OK啦、、、

网友G:
平时都没注意这个问题,看来二楼朋友说得有道理!

平时都没注意这个问题,看来二楼朋友说得有道理!

网友H(2012-12-02):
平时还真没注意这个,O(∩_∩)O~

网友I:
这个貌似要从英文入手吧?

网友J:
是一样的吧

网友K:
元件:比较小的单位类似电阻,电容,电感之类.
器件:集成度较高的组件.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追究这么细,因为这样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L:
实话说 平时都是叫元器件的 俺没有去分过 :D

网友M:
想起这个问题,和能回答这个问题的,都很有才

网友N:
没多大区别吧

网友O(2015-04-03):
不是很清楚,帮不上什么

网友P:
就叫电子元件就可以了嘛,这个细分没有多大意思吧。

网友Q:
这个没想过哦,都叫元器件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