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我是个新手,如何学习单片机?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2007-03-18):
对不住大伙了,新手都是这个问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理论加实践

教程:推荐平凡或芯源的单片机教程
实验板是必需的:推荐伟纳的ME500B

1. 主机既可以使用USB口通讯,也可以使用串口通讯,适用于各种计算机。自带编程功能,可以直接支持ATMEL 89S、AVR系列以及PIC系列单片机的下载和实验,如配合编程器插件可以支持AT89C系列、Winbond系列、SST系列单片机的烧写和实验以及93/24系列eeprom的烧写,总计可支持烧写的器件有200多种。实验硬件资源除具有“LED,数码管,LCD,AD/DA,SPI,I2C,键盘,蜂鸣器,继电器”等常见的单片机外围器件外,还集成有16x16LED点阵模块,DTMF模块(MT8880,可以做基于单片机的远程控制、防盗报警等实验)。

2.16*16 LED点阵显示汉字实验

3. 上位机软件(采用C++6.0开发,具有专业编程器的所有功能:如缓冲区编辑、自动序列号、自动编程、自动固件升级等)

http://www.mcus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