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用RS232做步进电机的运动实验,不知为何电机转得那么慢

楼主(2007-03-18):
这几天在做一个用串口RS232控制步进电机的实验,步进电机虽然动了,但不知怎么转得那么慢,试着改变波特和时间间隔,速度虽有一点提高,但是慢得要死,不知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无法回答这种无厘头问题。

网友B:
脉冲频率太低

原因是脉冲频率太低,或者工作电压太低
至于你说改变波特就搞不懂你是怎么控制的了。

网友C:
用232驱动电机?

网友D:
实在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