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

楼主(2007-03-19):
最近做超声波测距,有个图别人做的 我看不明白了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有什么不明白的怎么也不说

就是普通的三端稳压电路,只是输入加了个极性保护而已。
输入输出连个大电解也没有。

网友B:
请问:并联的二极管有什么用?

网友A:
J2/J7/J9插错保护

楼主:
请详细说下插错保护好么

恩请详细说下吧

网友B:
并联的二极管作插错保护用,

那插错了,不就短路了?
何不串联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