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炉中元件的作用

楼主(2007-03-26):
在电磁炉中用到的:H20R120、K25T120&FGA25N120为什么那么容易烧坏。搞不清楚是为什么?还请老师们看看。

楼主:
???????????

这种管是不是大功率的三极管或是晶闸管,再问一下大概多少钱一个,谢谢各位!

网友A(2009-07-19):
IGBT,5元啊

网友B:
IGBT,工作在开关状态,驱动线盘输出功率。一般是热损坏或C极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