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

楼主(2007-03-27):
(无正文)

网友A:
用电容也可以

但非常复杂,成本高,效率也比较低,所以从来不用。

网友B:
用scr构建可以

用scr构建可以

网友C:
电感,PWM控制芯片,开关功率管

高速整流管或者肖特基,升降压都行。
呵呵,楼主忘了说电压是多少,所以..........

网友D(2015-03-21):
用压电陶瓷片也可以

网友E:
看你变什么的电压,射频电路设计里,电容一样可以当变压器来用。在信号隔离上,光耦可以当变压器。在电源上,RC降压可以当变压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