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模电书上经常看到低频小信号,什么样的信号才能称作此

楼主(2007-03-27):
(无正文)

网友A:
“低频”没有严格的标准

一般地说,数十到数百千赫以下算是低频。

“小信号”就更难说。
放大器输入信号过大,会使放大器进入饱和或截止,即进入非线性区。信号足够小,使得放大器可以认为是完全线性的,这样的信号就算是小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