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端为什么用高压电容

楼主(2007-03-27):
有一电容降压电路,负载是DC24V的继电器,为什么在电源输入端并联一个151K,2KV的高压电容,不明白。

网友A:
唉^^^^^^^^^^^^^^^

是新手吧?多看看书吧.

网友B(2011-04-11):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funk: 1.5K 耐压值的电容
有电路图看看吗?

网友D:
楼上151K并不是电容的耐压值,LZ说了是151K  2KV的电容。151K的K并不是单位而是一个误差代码值。

网友E:
LZ知道静电电压是多大吗?

网友F(2015-03-30):
抱歉,无能为力。。。

网友G(2015-05-03):
不知道。我不知道

网友:
LZ可以去看看静电的,这是常识

网友H:
继电器的线圈为感性负载,断电后有个反向电动势,一般有上百伏,所以继电器线圈一般还并有个续流二极管(反向)

网友I(2015-06-16):
你用在哪里了?是不是外部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