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变压器的测量问题

楼主(2007-03-28):
有一变压器, 初级线圈65圈, 次级线圈7圈, 用Chroma测电感值,
初级:9.298mH,(次级开路时)
次级:125.20uH (初级开路时)
初级:198.38uH,(次级短路时)
次级:2.257uH, (初级短路时)

不明白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 哪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多谢!

用Chroma测电感值

网友A:
为什么叫槽路电容?

网友B:
“不明白其中到底是怎么回事”

测量结果很正常。
次级短路,有感生电流,此感生电流的磁场与初级电流产生的磁场方向相反,所以初级自感电动势减小,表现为初级电感量减小。
次级短路时,测得的实际是初级漏感。

楼主:
漏感是怎么回事?

我这个变压器是一个输出变压器, 如果只保证圈数正确65:7, 而不考虑其电感值的话,是否可以达到正常功能.

楼主:
不同频率测电感值出现拐点

用同一电压,0.05V, 频率为从300Hz到200KHz测量电感值, 中间出现拐点, 这种现在乍回事? 谢谢各位

网友C:
"不同频率测电感值出现拐点"应是分布电容的关系

楼主:
两个厂家的电感测量两种结果

我用同一设备, 测两个不同厂家的电感, 300Hz到200KHz, 一个出现了拐点, 另一个一直在降低, 测试方法是一样的

网友B:
很正常

尤新亮 已经说过,这是分布电容的关系。
两个厂家生产的电感,绕法不同,分布电容也不同,当然在宽频率范围内测量结果不同。
显然后一家生产的电感比较好,200kHz时仍是电感,前一家的产品已经成为容性。

楼主:
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