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问一个很菜的问题,关于电感的串并联公式

楼主(2007-04-02):
各位达人:
    不好意思,在此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电感的串并联公式,麻烦给一下,谢谢!

网友A:
没有互感时,和电阻一样

网友B:
没有互感时完全按照电阻来,

楼主:
我想问的是:如果将两个或者多个电感并联,其电感量会增加吗

网友C:
上面几位都说了与电阻一样,电阻并联阻值是增大还是减小

网友D:
回答

当然是减小拉

网友E:
傻啊----你

都说和电阻一样了.你不知道电阻啊?

网友F:
电感的问题比较复杂

如果不是实际应用,而只是初级原理那就简单了.

楼主:
其实我是用在一个电路的输出级,其主要作用是储能

我是运用在一个输出电路上的,主要作用是储能,并且使输出的正弦波形更漂亮,目前输出级是用一个直径30MM的磁环上用0.45的铜线绕了600圈,我测量过其电感量在30MH,阻值约2欧.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想用电感串并联来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