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R34加热,这个阻值可否,2w的够不?

楼主(2007-01-01):
(无正文)

网友A:
Re:

这个阻值,当光耦持续导通时,其上的功耗超过20W,所以不行。
光耦也不能承受这么大电流。
从光耦一次看,也不能充分导通。
楼主应该好好补一下电工基础课程。

楼主:
这个图怎么样,r20加热?

这个图怎么样,r20加热?

网友B:
28W怎么一下变成1.2W了?

首先要确定到底要多大的加热功率,再决定用什么电路来实现。

楼主:
5V电源的图用1。5w的R20加热的。

想把5v电源的改成24v加热供电并用光耦隔开控制电路,加热电阻的瓦数不变,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C:
加大电阻.

网友D:
欧姆定律都扔大西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