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下芯片是否已坏

楼主(2007-01-03):
我用EPM7128,未定义引脚不小心接到了VCC上,刚开始,还能输出预定的波形,不过不在我设的输出脚上(我设的60脚为输出,结果61 59 输出了方波,65脚输出了预想的PWM波),再后来,连这种输出也没有了。
是不是未定义引脚碰到了VCC的原因?我的芯片还能用吗?请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A:
看datasheet里的管脚直流参数.

一般的数字IC管脚可以忍受VCC+0.3V.
    如果I/O有自己的VCC范围,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