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贴片的7805等三端稳压管发热怎么处理

楼主(2007-01-04):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的哪种封装?贴片有几种

与TO-220差不多的应该是263那种

楼主:
如果用TO223的那

网友B:
通过大面积的铺铜,上下两层用多个过孔连

还可以,把芯片放在螺丝孔边上,螺丝孔也设成与地连,可以通过螺丝散热到机壳。要是很热就别用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