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中:为什么用仿真器单步执行正确,连续执行就不对?

楼主(2007-01-12):
   我用仿真器调试把数据保存在AT24C256的程序,往往是存不进去,单步执行就能够保存成功,连续执行就不行,奇怪的很。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有些地方降速(加nop)即可搞定~~~

楼主:
多谢,请问和用IO口产生的时钟信号的电平保持时间有关么?

看DataSheet上是不到1us,我使用了100us和500us不过都是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

网友A:
关键是加的位置

因为在debug下,相当于认为地加nop,而且有的仿真器在debug下要占些系统资源.
故要比实际裸奔是要慢.

网友B:
EEPROM的写入周期是ms级的,读出才是ns级的

每写入一个字节必需延时1~10ms才能写入第二个字节,这就是单步能写,连续执行就不对的原因!
具体几ms根据实际情况定,不同厂家,不同电压有差异的,一般取5ms够了,若有总的写入时间要求,可逐步减少ms数试.
cpu若很空,可用软件延时,否则用定时中断计数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