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恒温室加热都采用什么设备?

楼主(2007-01-12):
要求40度,8.64立方米需要多大功率的加热设备?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

大家都没用过老化房吗?

网友A:
说两句

如果只要40度,加热功率不大,几个KW就可以,或者用普通电炉但是一定要有空气搅拌,即风机。
温度控制可以用普通控制仪表,设定后自动控温。

网友B:
电热棒

电热棒安装在风机的出风口,做一个风道,送入高温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