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5V稳压输出 可以用什么管子?

楼主(2007-01-12):
RT 感谢 我是新手!

网友A:
如果负载不大的话,电压参考吧.

网友A:
就是电压基准

楼主:
可以告诉我几个具体型号的片子吗?

我就是要一个1.5基准电压 三端的常用的有那些呀??

楼主:
为什么没人解答呀?

谁告诉我一下常用的管子有哪些呀?谢谢!!

网友B:
稳压管

一般低电压稳压管少见。建议使用普通整流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约在0.6-0.7V,两只串联即可解决1.5V稳压。

网友C:
基准电压可以用tl431得到

一般能得到2.5V以上的基准电压,再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比较稳定而准确,只是带负载能力差,必要的话再加跟随器就好了

楼主:
如果用NCP511SN之类的呢

我用象ncp511之类的LDO可否 这个片子直接是1.5V输出 用电阻分压 我感觉不是很稳啊 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点精度全淹没了。

网友D:
顶上去,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E:
IN4007

用两个IN4007就可以了

网友F:
条件不全

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压精度要求,输出负载电流能力,纹波要求。

网友G:
支持8楼的说法!

LM317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法。

9楼的方法也可以,不过9楼说的片子是一种较新的数字电源芯片,如果相关电路做不好,那整个系统就难说了。做好的倒不失一种好办法。

相比之下,8楼的显示传统但实用!9楼的新颖但对使用着的电路水平要求较高!
LZ都不防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