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市电要用高压50HZ的电啊?
来自 2楼

楼主(2007-01-14):
看来是物理和化学没学好...

1. 频率高时,辐射大,并且导线的分布电容影响也大。频率低了,变压器所需要的电感量就要大些,因此所需要的体积就大些,当然钱也要得多些。

2. 这个跟化学中的电解有关。由于阳极带正电,阳极中的金属就变成带正电的离子跑掉了,被氧化掉了。

3. 损耗功率用U2/R和I2R都是一样的。注意U是输电线上的压降,而I是输电线中的电流,R是输电线的电阻。
   功耗=I*I*R=I*U=U*I=U*U/R。

   如果你能测出导线上的压降,导线的电阻,就可以用U2/R来计算。如果测量出电流和电阻,则可以用I2R来计算。

来自 3楼

网友A:
同一定义下对不同对象的描述方式不同而已

U2/R:用于电压不变而衡量电阻变化时的功耗变化规律,或者,电阻不变而电压变化时的电阻功耗变化规律。
I2R:用于电阻不变而衡量电流变化时电阻的功耗变化规律,或者,电流不变而电压改变时电阻的功耗变化规律。
当然,他们都遵从于P=IV的定义式。

来自 4楼

网友B:
市电要用高压50HZ

1>.电网上传输线的电阻是一定的(不能很粗),在向用户传输一定功率时,U越大I可以越小,这样电网上传输线消耗的功率可以减小.这里用的是P=I2*R.
2>.并不是没有直流电网的,据说电气火车用的是3000V直流.从直流高压变到直流电压需要高压逆变器.

来自 5楼

网友C:
用50Hz或60Hz是受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

以目前的技术条件,用400Hz比较合适,电机和变压器的体积都可以小很多,但因为从一开始就用50Hz,现在已经无法再改。日本关东地区用50Hz,关西地区用60Hz,一国之内就用两个频率,也没有办法改成一致。
整个中国的公路都是用右行制,香港是左行制,也改不过来。

来自 6楼

网友D:
输电线路的演变:直流-->交流-->直流

    最早的输电线路是直流系统,后来随用电的普及,直流输电的线路损耗越来越大,出现了交流输电的新技术(据说,爱因思坦当时极力反对交流高压输电,居然当众用高压交流电将狗电死来阻挠高压交流输电技术的应用推广)。
    至于交流电的频率为什么是50HZ/60HZ,应该跟原始的发电机技术水平有关,仔细考证,极可能得出类似“铁轨的宽度由两匹并排拉车的马的屁股宽度决定”一样的结果。
    现在高压输变电里有一项新技术---高压直流输变电,就是研究高压直流输电的,直流输电相对于交流输电来说,有很多优点:
1、线路感抗、容抗成分不会对直流输电产生在的影响,反而会平滑电压;
2、功率因数高,不需要进行功率因数补偿;
3、减少输电线路的导线数量;
4、各种发电设备的并网运行更加简便;
......

高压直流输电技术的技术瓶颈在于可控硅高压变能器的功率容量,目前还不能完全代替大型交流变压器,但是其效率高等特点,却是引人注目的。
现在全世界已有40多条高压直流输电试验线路,我国也在开展这方面的偿试:青海龙羊峡──北京输电工程,就采用了高压直流输电线路。还有葛洲坝──上海直流输电工程,舟山直流输电工程等。

楼主:
频率高时损耗大. 频率低了,变压器体积大

如果直流电的话,不能直接升降压,也就不好进行高压输电了。另外,直流供电,导线很快就会被腐蚀掉了,因为阳极老是被电解.

楼主:
不明白

不明白:
1.why 频率高时损耗大. 频率低了,变压器体积大;
2.why 直流供电,导线很快就会被腐蚀掉,导线被腐蚀是什么样子的;
3.why 不能用 P(损耗)=U2/R,只能用P=I2R;

网友C:
楼上说得不准确

电气化铁路有直流输电的,也有交流输电的。
我国使用交流,在变电所侧额定电压27500V,机车侧25000V。某些国家使用直流,例如意大利,额定电压6000V。

远距离输电也有使用直流的。我国就有若干条直流输电线路作为电网之间的联络线。

网友A:
频率高也有个不好的地方

以音频为例。50Hz的5~10次谐波是250~500Hz,而400Hz的则有2000~4000Hz了。这个频率在人耳最敏感频率范围内,对我们欣赏音乐很不利的。

网友E:
记得是爱迪生

(据说,爱因思坦当时极力反对交流高压输电,居然当众用高压交流电将狗电死来阻挠高压交流输电技术的应用推广)。

网友D:
谢谢coldra提醒

我记错了,确实是爱迪生,这家伙很聪明,但也很顽固...容不得别人更改他的“行业规范"...

网友F:
听大家的发言很受用。

呵呵,听大家的话很受用。

网友C:
其实不仅是技术和工艺条件,更要由成本决定

电传动内燃机车就是一个电力系统,很有点意思。
其动力传递是:
柴油机-->交流发电机-->二极管整流-->直流电动机。
难道不能用直流发电机-->直流电动机的方案?
当然可以,但直流电动机成本比交流发电机加整流器的成本高,所以采用交流发电机加整流器的方案。
可以不可以用交流发电机-->变频调速-->交流电动机方案?
当然也可以,但变频调速加交流电动机的成本比直流电动机成本高,所以采用直流电动机。
所以,采用什么方案,主要还是由成本决定。

网友G:
输送功率一定,U高,P耗小

输送功率P一定,根据W=UI,U高,I则小,而R一定,那么P耗=I*I*R就小.

网友H:
我觉得你应该看看电工书再发问题

网友I(2007-02-15):
很受用

学习了

网友J:
这楼盖的真漂亮,住在里面也舒服,不愧是高手的杰作,顶

网友K:
又长学问了

网友L:
請教:dc 500v變ac?

請問葛洲坝─上海直流输电工程dc500v是怎樣變回交流的?

网友M(2008-03-22):
长见识了~

一不小心,又长见识了···

网友N(2008-07-22):
这个问题一直没想过呢

这个问题一直没想过呢,习惯偷懒了

网友O(2008-11-26):
大家真会想,哈哈

50HZ:这是汽轮机的转速决定的,转速太高不安全,太低不经济;
220V:也是安全和效率的综合考虑,电压太高不安全,太低损耗大。

看了大家的解释感慨万分啊,幸好自己了解点电,不然还真会被唬住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