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系列和74LS系列芯片的区别

楼主(2007-01-14):
(无正文)

楼主:
求教

不胜感激i

网友A:
LS是比较早期的低功率萧特基TTL工艺芯片,HC是高速CMOS工艺芯

工作原理完全不同。相同编号的芯片例如74LS123与74HC123的功能及引脚相同(有极个别例外),但输入输出电平和输入阻抗不同,驱动能力不同。详情参考具体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B:
最关键在于:

1、供电电压
2、Vil、Vih;也就是输入高低电平
3、Vol、Voh;也就是输出高低电平
4、速度,HC快一点
5、驱动能力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拿2个相同公司的LS和HC比较一下工作参数即可;

网友A:
一下子三份回复,撞车了

3楼说的7、8两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