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反相比例运算电路实现-5V直流电压吗

楼主(2007-01-14):
请教各位,电路中要用到+5V和-5V直流电源,现在只有+5V直流信号,将它作为反相比例运算电路的输入信号,取电路放大倍数为-1,然后将得到的-5V信号作为电源信号向其他电路供电.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A:
回楼主

1、必须使用双电源,正电源电压应该大于5V,大多少看你使用的运放。负电源电压应该大于-5V,大多少同样看你的运放。
2、负载电流相当小才可以,必须小于运放的最大输出。
3、不如直接从负电源取得-5V电压,除非需要跟随+5V变化。

网友B:
那样不行吧,电流很小的.有负压转换芯片的,就三极管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