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贴片元件进行检验

楼主(2007-01-15):
看到这求助想也不用想我是一个菜鸟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虾们:
关于贴片元件的正品或次品怎么区分.它们的功率是如何看的.还有焊锡有无铅和有铅之分那么电子元件是否也有.如果用错有什么后果呢..
请大虾指点!
谢谢

楼主:
是不是太简单了

我现在很急着知道呀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RE:

贴片元件一般较小,从表面上较难确定质量,一般建议从选择供应商入手。

网友B:
顶上去,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顶上去,大家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C:
本人一点看法

正品、次品不好从外观上看出来(只要是新的),功率要去查手册;元器件也有无铅和有铅之分;如果用无铅制程做有铅元件焊接,有可能会损伤器件(不一定),因为无铅制程的焊接温度要很高;有铅制程焊接无铅器件的话最好用无铅的炉温;
当然,还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D:
很多外销的东西,人家要无铅的。不单要求元件无铅,而且焊锡,焊锡的工具,电路接触的所有东西都要无铅。否则人家验出有铅就不要你的产品了。

另外铅为重金属,进了人体排不出来。长期接触有铅的焊锡神经会出问题。例如手不停的颤动。现在我都尽量不焊太多。

楼主:
谢谢了

虽然没有说到具体的方法,但是我还是学了不少东西
谢谢各位大虾们这么帮我,我现在至少有一点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