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既带AD又带DA的芯片啊?

楼主(2007-01-15):
(无正文)

网友A:
很多单片机就有!

楼主:
STC系统的好像是只有AD,没有DA吧?

楼上的老兄,再给明确指点一下哈。我知道STC好像是有AD。不过,没见到有DA啊。具体哪个型号,还请给指点一下。

网友B:
一般mcu都没有DA,使用pwm

楼主:
PWM怎么用啊?

就是要求输出一个模拟量就成啊。(电压信号)如何使用PWM还请明示。没接触过。

网友C:
PWM就是脉宽占空比调制

最简单得是接个RC滤波就可以得到摸拟量信号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这样的吗?

哦,你的意思是说在我的P1.0(假设)口后面接一个RC滤波器。如果我需要产生一个大的模拟量,那输出的占空比大一些。如果要输出一个小的模拟量,那输出的信号的占空比就要小一些。是这样吧?那输出的信号会不会很不稳定呢?波动会不会很大啊?我没做过这类的东西啊。还请给指点一下。

网友C:
你领悟得不错,原理就是这样的

如果频率高一些,RC参数合适,一般可以用的,不会很不稳定,不过仅用RC带负载能力差一些,后面可用高阻负载,比如运放跟随器,如果要求高,可以再加一级滤波。

楼主:
高手,明白了。

多谢coldra大哥。呵呵。

网友B:
去下载一个atmel arm的公板的原理图

上面有滤波电路

网友A:
好像ADUC单片机就有AD/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