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用I/O发射红外线的编码该注意什么?

楼主(2007-01-15):
(无正文)

网友A:
可用PWM做载波发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载波的频率范围该怎样选择了?

网友A:
这要看你的接收头的要求了

一体化的接收头38KHz(比如hs0038)用的最多,记得一般在20-50K之间吧,有标准的,

如果不是一体化的,自己用接收头做起来还要滤波放大整形什么的,想做好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