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放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7-01-15):
如图。393电源用单5伏。信号从10k电阻输入。
当输入直流信号,电压大于一伏时,1脚输出为低电平。但是如果输入电压为-13V左右时,输出也会为低。输入0~-13伏以内,输出为高。这是为什么?

网友A:
LM393的允许输入最低电压为-0.3V。

输入-13V时,2脚电压肯定大大超过此值。
可以将右边那个二极管(尖头向上的)换成肖特基二极管试试看。
左边的二极管(尖头向下的)最好换成两个4007串连。

网友B:
真如楼上所言的话

肖特基也不保险,不如接个5.1V稳压管到5V。

楼主:
谢谢

尝试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