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公式里的积分是如何求出来的

楼主(2007-01-16):
RLC并联电压公式如图,我不明白电容电压为什么是积分形式,请问怎么把i=C*du/dt变成这种积分形式的啊?

网友A:
电容冲电放电时的曲线和积分的曲线相似.

网友B:
楼上的,这两条曲线不是相似,是相同

楼主:
原来是图片有误

这是不定积分,害我看不明白,应该加上时间T

网友C:
本来就是不定积分

i=C*du/dt,那么 u=1/C*∫i*dt.

积分是一种运算,无所谓曲线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