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弱想测得一个物体是否振动该用何种传感器

楼主(2007-01-21):
   类似测量一个鼓是否被敲击过。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一种车用防盗振动传感器不知合用吗

高灵敏震动位移传感器
    高灵敏振动位移传感器,是一种集振动和位移测于一身的全方信固态控制器件,是目前作为报警和状态检测的最佳选择,传感部分采用目前最先进固态加速度检测器件,既对振动有很高的检测灵敏度,又对周围环境的声音信号抑制,具有很强的搞干扰能力,可广泛应用于机动车,保险柜,库房门窗等场合的防盗装置中,器件的内部均含有专用的控制芯片,应用非常方便,可直接带动小功率负载,用一只三极管进行电流放大后,即可驱动继电器或报警。
产品1:振动传感器A 13元一个

    由于传感器工作在固态检测方式,故不存在机械疲劳,灵敏度降低,误触发和受环境湿度温度影响等不良现象,具有很好的一致性。
    高灵敏震动位移传感器的外形及引脚见上左图,脚距:2.54mm,引脚功能见表下,内部示意图见上右图。在器件检测到振动信号时,能够输出直流电压信号,经外部元件电流放大后,即可驱动报警一段时间后自动复位功能.引脚功能:
1、地
2、灵敏度调节
3、信号输出
4、输出延时设定
5、电源
高灵敏震动位移传感器的技术指标及参数见下表:工作电压3V-12V静态电流3V时500UA灵敏度0.1g检测方向全向位移检测依据加速度工作温度-30℃~65℃体积12×22×32mm
高灵敏震动位移传感器的开发应用:
    由于器件内部集成度很高,外围电路相当简单,图中的C是延时控制电容,取值越大,延时就越长,反之则反,一般取值为0. 1UF-10UF之间. R是外接灵敏度设定电阻,取值在51K-100K之间,阻值越大,灵敏度就越高.此电阻可以不接,这时传感器灵敏度最高.当晃动或振动(敲击)传感器时LED点亮(3脚输出由低电平转为高电平),延时过后自动熄灭。
    由于音乐IC耗电很小,故可用模块直接驱动,见下图。也可通过三极管电流放大后驱动继电器或大功率负载。
    用高灵敏震动位移传感器制作的人体运动检测器,见图6,当人体在不断运动时,ND-1输出为高电平,并通过内部电路延时,当人体停止运动时,ND-1的输出转为低电平,C8550导通,报警电路B开始工作,发出警报声,此电路可开发成老人救护报警器,军人战地救护器,如将报警电路换成无线发射机,可用于被盗物体跟踪器或跟踪观察动物的仪器及其它电子报警和检测装置。

    用高灵敏震动位移传感器输出脉冲信号的应用,见图7,这是一则可设置在门上的音乐门铃(或报警)电路,当客人敲门时,传感器可输出一串脉冲触发音乐ICKD9300工作,起到门铃的作用,如果有人在撬锁或擅自开门闯入时,电路也会动作,起到防盗作用,整个电路的耗电为UA级,用示波器可看P2脚输出波形。
产品2:振动传感器B 12元一个
    这款产品是国内知名防盗器品牌用于车辆防盗的专用震动传感器,质量稳定、性能可靠,当检测到振动大于一定幅度时,动作指示灯点亮,并报警输出,振动检测的灵敏度可以通过灵敏度调节旋钮调节,顺时针灵敏度增加,逆时针灵敏度降低。
引脚定义:
1。蓝线:信号输出,检测到一次振动输出1秒的下拉信号,可以和单片机接口。
2。黑线:地
3。红线:正电源5~15伏直流
    上图是模块的输出部分,输出端出于端口保护需要加入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如果希望驱动500米无外壳A315MHZ发射模块(12元一个)或者高响度喇叭(14元一个)时,可以将R13短路即可。
产品3:振动传感器C 12元一个
     体积:35X50X20 毫米
    这是振动传感器C,当检测到振动大于一定幅度时,动作指示灯点亮,并发出报警,振动检测的灵敏度可以通过灵敏度调节旋钮调节,顺时针灵敏度增加,逆时针灵敏度降低。
  振动传感器C是一种目前广泛应用的报警检测传感器,它内部用压电陶瓷片加弹簧重锤结构检测振动信号,并通过LM358等运放放大并输出控制信号。具有成本低、灵敏度高、工作稳定可靠,振动检测可调节范围大的优点,被大量应用到汽、摩托车车防盗系统上,目前80%的车辆报警器都用这类传感器,缺点是大的声音信号会引起误报,例如打雷等。
    传感器内部采用SMT贴片工艺,进口元件装配而成。
引脚定义:
1。白线:信号输出,检测到一次振动输出1秒的下拉信号,可以和单片机接口。
2。黑线:地
3。红线:正电源5~12伏直流
产品4:振动传感器F 15元一个
    这款产品是国内知名防盗器品牌用于车辆防盗的专用震动传感器,质量稳定、性能可靠,它可以检测两个级别的振动信号,当振动比较弱时黄线输出低电平信号,红灯点亮可以用于预警信号,当振动比较强时橙线输出低电平信号,蓝灯点亮可以用于报警信号,振动检测的灵敏度可以通过灵敏度调节旋钮调节,顺时针灵敏度增加,逆时针灵敏度降低。
引脚定义:
1。红线:正电源5~15伏直流
2。黑线:地
3。黄线:弱振动信号输出端,检测到一次弱振动输出1秒的下拉信号,可以和单片机接口。
4。橙线:强振动信号输出端,检测到一次强振动输出1秒的下拉信号,可以和单片机接口。

    上图是模块的输出部分,输出端出于端口保护需要加入了一个47欧姆的电阻,如果希望驱动500米无外壳A315MHZ发射模块(12元一个)或者高响度喇叭(14元一个)时,可以将R8或者R13短路即可。
产品5:振动传感元件D 2元一个
    采用压电陶瓷片来检测振动信号,压电陶瓷片的谐振频率比较高,为了降低它的谐振频率,可以通过使用弹簧加金属小球的结构来加大压电陶瓷片动体的质量来降低谐振频率,其优点是灵敏度较高,结构简单,和后级电路接口时,可以使用一个三极管单级放大后送到TTL电路或者单片机电路中。
产品6:振动传感元件E 2元一个
    微型振动传感器是将机械式振动传感器微型化,并将振动体碳化并密封处理使其工作更可靠。输出开关信号可直接与TTL电路和或者单片机电路接口,具有电路结构简单、输出阻抗高、静态工作电流小的优点,已经被广泛应用。

银行帐号及邮购需知    立即进入订货系统!    查看全部邮购清单
邮局汇款地址:邮编226200 江苏省启东市江海中路511号水晶苑 A1 谢刚 收
电话/传真:0513-83342087 小灵通:0513-83082087 联系人:谢刚
电子信箱:
电子制作实验室网站主页 www.xie-gang.com

网友B:
理论上说,用加速度传感器

实际上,用个话筒就行,类似录音机等设备上用的,俗称“咪”。
因为你并不需要测量振动的大小和频率,只需要判断是否振动。

网友C:
tyw真热心。

这资料我看过,我想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觉得用压电陶瓷可能好些
因为我只是想测是否振动了
而且这个估计可以帖到振动面上

网友D:
速度,加速度传感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