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结为什么不会中和掉?

楼主(2007-01-21):
PN结N区电子流入P去,那么P区就没有空穴,N区就没有多余电子,PN结不就中和了吗?

网友A:
首先你要搞明白,N型半导体和P型半导体都是电中性的,

整体上并不表现出带电性,所以没有中和之说.

PN结,由于结构上的原因,导致两边粒子浓度不一样,N型硅上面的电子往P型硅方面扩散,从而N型硅带上正电,P型硅带上负电,这就形成了一个电场.电子扩散得越多,这电场就越大.当这电场大到一定程度时,电子的扩散动力和电场力相抵消,因而电子不再扩散,达到动态平衡.这个电势差跟材料有关,叫做接触电位差,一般硅材料为0.6到0.8V,锗材料为0.2到0.3V.

这个带电的区域就叫做空间电荷区,也叫做势垒区,还叫做耗尽层,也叫做阻挡层,更详细的资料,还是你自己看书吧.我想书上是写得很明白的。

楼主:
re

P区3价元素得到N区5价元素的一个电子后,两边都稳定,就是说P区没有空穴,N区没有自由电子,那么还靠什么导电呢?

网友A:
当你加了外加电场后,这个电场就削弱了原来的内建电场

原本的电场方向是从N区指向P区,现在给P区接正极,N区接负极,从而产生了一个电场,这个电场削弱了原来的电场,因而电子继续扩散.多余的电子,从P区往正极流动,从而形成了电流.

如果反过来,P接负极,N接正极,那么外加电场增强了原来的电场,从而阻止了电子的扩散.所以不能形成电流(严格来说,只有由小数载流子热运动引起的漏电流).

还是那句老话,这些书上都有写的。不如仔细研究一下书本,收获会更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