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延时函数的问题

楼主(2007-01-22):
我是个新手,在单片机方面刚刚上路,所以问个菜鸟问题。
下面这个函数我看不明白,请各位告诉我,谢谢。
1、i,j,k都是代表什么?
2、i=20,j=20,k=248是怎么得来的?

void delay02s(void)  //延时0.2秒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

网友A:
是经验值

for(k=248;k>0;k--);应该延时0.5mSec  200mSec = (20*20*0.5)mSec
k = 248; 可以是用软件仿真凑出来的,是经验值

楼主:
还可以是这样啊

谢谢大虾,我回去还得好好看看。

网友B:
2楼的?

不知道晶振是多大的情况下
没法计算延时的大小

网友C:
怎么能说是经验值呢!

  比较准确一点的办法,是用汇编,看你这段程序用到了那些指令,然后计算指令周期,根据晶体频率方可以算出!

网友D:
要精确的话还不如直接用汇编。

网友E:
不好!

0.2秒、200毫秒,在单片机中也算是很长时间了,而其切这段时间除了中断,什么也不能做,不好!还不如用中断计时;没有时钟参考,搂主是咋的出0.2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