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22):
MOS当开关用的时候,当G极有开启电压后,D极与S极的电压是多少啊,是0吗?

网友A:
不一定

取决于管子中通过的电流大小。

网友B:
不是的。

 有管压的。

网友C(2015-02-18):
在电流的作用下,MOS的导通电阻会产生压降,这个压降就是DS电压,如果通态电阻为0,压降就为0,MOS完全导通时DS就无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