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7-01-27):
两个话机电话线长20公里,看看能实现吗?想做模拟二线(可以看做是电话线,要求可以数传,可以话传)的一个中继,以便远距离传输,自己设计了一个,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不知哪的问题,近距离波形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达到20公里后,里面的放大器好像没起作用,没怎么放大,即使我把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调大也一样.放大器用的是LM148.

网友A:
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B(2015-02-18):
电源电压选取多大是一个问题,另外20公里那么长的通信距离,信号损耗是比较厉害的,你这里调大放大倍数好像不能解决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