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1-28):
因为老戴没了牙只能啃饼,老诺满口金牙能撕羊肉串,哈哈

不为什马了拉.那是人家的研究结果,知道就行.

网友B:
看看书,谁是关于电压源的定理,谁是关于电流源的定理

网友C:
看书吧。。。。

戴维南是串联电阻

诺顿是并联电阻

网友D:
我的理解

任何一个线性含源二端网络,对外部而言,总可以等效为一个电压源和电阻串联的电路模型;该电压源的电压等于网络的开路电压,电阻等于网络内部所有独立电源都不作用时的入端等效电阻。这就是戴维南定理

之所以要电压源和电阻串联,是因为当二端网络外接电阻时,可以看成实际电源外接电阻,这个电阻和内阻一起分担电源电压,当电阻较大时,分得的电压更接近实际电源电压,电阻较小时,电源内阻要消耗一部分,这符合实际的电源模型。(自己的理解,仅供参考,诺顿类似)

网友E:
反过来看

理想电压源内阻为0,并联再多的电阻也是0。
理想电流源内阻无穷达,串联再多的电阻也是无穷大。

网友F:
nishaa

书上有证明.

网友G:
哈,好好看看书吧

定理都写反了,肯定没好好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