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0口直接驱动74系列的芯片要不要加上拉[有图]

楼主(2007-01-29):
比如驱动7407、06等等还要不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A:
驱动7407可以不需要,别的没有试过~~~~~~~~~~

网友B:
最好加,加了稳定性好些

网友C:
51系列的单片机一定得加!

51系列的单片机一定得加!

网友D:
楼上说得不对,51系列不一定需要加上拉电阻

7407等是最早的TTL芯片,输入端开路相当于高电平,所以用51的P0口驱动7407也不必加上拉电阻。74Sxx和74LSxx也不必加,当然,加上更好一些。
但对74HCxx和74HCTxx芯片,其输入端开路时电平不定,所以用51的P0口驱动这些芯片时必须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