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跟随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7-02-05):
这个用LM324N的跟随电路为什么没有电压输入的时候,输出还是有电压(3.8V左右)?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无意中找到了区别,问题部分解决了

我忽略了电路的其他部分,我是通过一个可调电阻和一个10K电阻分压来测量输入电压的,所以按照下图的电路,再没有输入的时候,output也是0伏。
这个接法是按照NSC的说明书上的例子。我在Philips的LM324N说明书上看到还有另外一种接法,不知道两者哪个更好些?

楼主:
Philips数据手册上的接法

网友A:
第二个图有点错误,成了正反馈

第二个图在没有输入的时候其实是有输入的,这个输入就是R4的接地,相当于输入0V,则输入就是为0,第一个图没有输入就是悬空,输出不确定的。

楼主:
NSC数据手册上的接法

楼主:
多少明白了,第二个图是我画错了,把V+V1画反了

网友B:
HAHA

按人家手册上接最好,每种型号是有差别的

网友C:
楼主的第一个图是放大为原来两倍,不是跟随.

网友D:
likee说的对呀.

第一个图如果保持结构不变,是不可能增益为0的.也就是不可能Vo=Vi.
改变结构的话,跟随或调成增益为0,理论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实际应该按推荐接法,因为不是理想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