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R1,A 与 MOV R1,A 到底有什么区别?请各位赐教

楼主(2007-02-09):
近日学习汇编语言
看到这两个语句:
MOV @R1,A 与MOV R1,A
感觉它们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区别

请高手赐教
先谢过了!

网友A:
寻址方式不一样~~~~~~~~~

MOV R1,A

把A的内容送到R1;

MOV @R1,A

假如R1的内容是7FH,

那么,把把A的内容送到7Fh这个内部的RAM;

网友B:
@R1,前面的@说明后面的R1存放的是地址,将R1的数据做为地址操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