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A,#ControlByte1 与 MOV A,ControlByte2有何区别?

楼主(2007-02-09):
菜鸟又发现了疑问,请大虾指点下:

程式中:
  ControlByte1 EQU 0xa0
  ControlByte2 EQU 0xce

MOV A,#ControlByte1 与MOV A,ControlByte2 有区别吗?

是不是没区别?
这两个语句后面都是:
CALL SendDataByI2C

感觉应该没区别

请各位大虾指点下

先谢谢了!

网友A:
有区别

MOV A,#ControlByte1

ControlByte1是立即数,执行后,A的值是0xa0

A,ControlByte2

ControlByte2是地址,执行后,A的值是0xce地址内的数据

楼主需要复习一下51单片机的寻址方式。

楼主:
TKS!

谢谢大虾!
我会好好看的!

网友B(2015-03-10):
一个是立即寻址,一个是直接寻址,区别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