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插元件和贴片元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2-13):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样的地方:外形、体积、价钱、耐压、可通过电流、重

楼主:
在EMC和ESD方面有区别么?

网友B:
区别

 除赏 面几点外,还有可靠性,设计方便、成本等

网友C:
贴片的ESR,ESL等比较低

网友D:
顶平常人

引用 网友A:
新手园地 ←返回版面

2楼: 不一样的地方:外形、体积、价钱、耐压、可通过电流、重量等

网友E(2011-02-09):
遥控器上的元件要是和电视空调控制板一样,那还叫遥控器吗?多重啊~

网友F:
我也没想通,在我自己的产品类型里,大量使用表贴元件可以极大降低BOM成本和人工成本。

网友G:
成本 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