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07-01-15):
用单片机产生PWM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和调速,不知道那两个9013三极管能不能驱动那两个达林顿管。请指点

网友A:
你的电路有误吧

 你的光藕输出接地了,你怎么控制呀

楼主:
光耦左边的电阻应该放下面,改过来了

谢谢2楼指点
改完后的图

网友A:
你的电路负载是多大呀

  驱动电流是要根据你的负载电流的大小来确定的

楼主:
电机的起动电流大概有4.7A

电机的起动电流大概有4.7A

网友A:
你就可以算算呀

  1.你要的负载电流为4.7A,那么你的达林顿管的基极驱动电流为I=4.7A/放大倍数

  2. 你的9013的驱动电流要大于这个数

  3. 同是还要注意达林顿管的功耗。

网友B(2015-03-07):
怎么了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