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上拉和下拉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07-04-03):
单片机端口接入场效应管的栅极,那么端口的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是怎样计算?场效应管型号为IRF640N,参数如图:

网友A:
看你需要的速度,即开关时间.

楼主:
是不是VGS(th)达到最大值,即4V时,速度最大。

如果我需要最大值,I/O输出电压5V,上拉为10K,下拉2.5K,这样理论上就达到了。是不是这样,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B:
回楼主

“是不是VGS(th)达到最大值,即4V时,速度最大”
速度最大?什么东西的速度?

“如果我需要最大值”
什么量的最大值?

估计楼主对 VGS(th) 这个量的理解有误。

楼主:
速度就是场效益管做开关的速度

最大值因为参数里有min和max的参数,达到max的值应该是最大值,这是我的理解。不知对否?

网友C:
开关速度受Cgs的影响

我的理解:电源通过电阻对Cgs充电,当电容上的电压超过VGS(th)时,MOS管就导通了;反之,Cgs通过电阻对地放电低于门限电压时,MOS就关断了。
电容的充电、放电是需要时间的,受RC即时间常数的影响。

网友B:
果然

VGS(th) 是门限电压,指管子开始导通时,GS之间的电压,该电压与开关速度无关。

eastbest 说的是对的,但不完全。除GS之间电容外,还需要考虑米勒效应的电容,而这个电容比GS之间电容大得多。

网友D:
呵呵,LZ理解有误

网友B:
补充一句

要高速开关MOSFET管,靠上拉下拉电阻是不行的。高速开关需要对MOSFET的G极施加很强的驱动,通常单片机的口线驱动能力不足以驱动MOSFET,除非频率很低,且对MOSFET输出上升下降沿没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