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的连接.

楼主(2007-03-02):
1.我的一款ARM LPC2148芯片的试验板与PC相连已经正常,但在一款PDA上面却无法找到这板子,而且另外一块板子却可以,不知道应该从哪里查起呢?
连接线的定义是怎样的呢?请教MINI USB与USB头的分别做主时的连接引脚如何定义

网友A:
想法

估计要加电容,另外注意电平匹配。

楼主:
请教

在哪个引脚加电容呢?VCC脚已经加了47U的电容,PC与PDA的输出电源会有差别吗?

网友B:
查看USB接口协议,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C:
无法找到这板子,而且另外一块板子? 一模一样的板?

楼主:
请教

MINIUSB的接法我已经试了呀,做主,4脚接低,做从,4脚空着

两块板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我画的,但那USB口是USB-A
现在用的是MINI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