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中没有89S51,该怎么办???????????

楼主(2007-03-07):
PROTEL中没有89S51,该怎么办???????????

网友A:
自己画罗

找一个差不多的来修改下就行了

网友B:
不是有89C51吗?

87C51都是差不多的啊

网友C:
并不是所有的元件都有的.

自己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呵呵

自己画啊

网友E:
唉!

学校害死人.

网友F:
就是就是!

6楼的大哥说的对啊,学校是害死人啊,小弟有同感啊,唉...............

网友G:
国内学校的教材是国外博物馆里的东东

网友H:
用心的学

还是自己建一个来得快

网友I:
新建再修改

新建一个元件,把89C51拷到里面,再把上面的引脚符号修改一下就行了嘛

网友J:
re

原路图么,又没什么关系的,随便拿个51结尾的就行,管脚都一样的

网友K:
不能说学校害人

    不能说学校害人,我以为学校教我们的是“自学的方法”,而我们就应该应用这种方法去自学我们需要的知识。

网友L:
protel做个元件就可以了啊

网友M:
绝大部分元件往往要重画或自己画

一个图要画得漂亮,简洁,是非常重要的。自带库用起来往往有诸多不适,其中,引脚太长就是一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