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汇编的问题

楼主(2007-03-09):
小菜请教以下几个问题,谢谢大家!

1,请问一下伪指令中$是表示什么意思,书上好像没有专门介绍的。看使用的时候似乎是用来计算空间的。

2,段名应该代表的是一个地址吧,那在汇编程序的代码段中,给段寄存器赋初值时怎么是这样的,如给数据段寄存器DS赋初值,mov ax,data;
                                            mov ds,ax;其中data为数据段名,为什么不要先用seg取data的段基址,mov ax,seg data
                                       mov ds,ax
3,能否详细讲一下汇编程序中设置标号start的作用,以及最后用end start结束,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如下

$:当前PC指针
第二个应该是一堆变量或者宏,每搞懂你想问什么。
第三段请放个实际的程序出来。

网友B(2015-04-03):
哈哈。。帮不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