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89C52可以用拆机件吗?

楼主(2007-03-14):
请问各位高手,我想省点成本,那个STC89C52RC可以用那拆机件吗?可以的话,里面那些程序是怎么清除的呢?可以的话请给支持,谢谢!可以付费

网友A:
可以用

重新烧程序,他自己会擦除的

网友B:
STC

STC的东东都是FLASH的,可以重复烧写,上老姚的网站去下个ISP软件,连接串口就行了.

网友C:
没有问题

有时候给系统升级,也需要重新烧写芯片

网友D(2015-03-14):
不知道..帮你顶一下

网友E:
看你拿来干嘛咯,拆机件可能因设计不良承受过高温、高压、过电流、ESD等,但没有立即表现出来,FLASH本身是可以重新烧写程序,楼主要自己看看这些产品能否承受风险,自己判断了。

网友F:
新的也不值钱,你买拆机的干嘛?若是被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