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键盘程序

楼主(2007-03-16):
我想做一个键盘控制程序运行,只有4个键位,用4个I/O口怎么实现,比较精确的按键接收,我做出来之后,在按键时总是连按好几下才能出现反应,也有时按一下就执行好多次,有哪们大哥哥给执点 一下,有C编写。
我写和程序是:
DDRA=0X00;

void judge_input2()
{
unint i;
if(!( PINA & 0X02))
{
  for(i=0;i<4;i++);
  if(color<5)
   color++;
  else
   color=0;
}
if(!(PINA & 0X04))
{
  for(i=0;i<4;i++);
  if(mode<5)
   mode++;
  else
   mode=0;
}
if(!(PINA & 0X08))
{
  for(i=0;i<4;i++);
  if(brt<32)
   brt+=8;
  else
   brt=8;
}
}

网友A:
给一个

/*****************************
     NAME: KEYS.C
     DATA:2006/06/02
        Mic Studio
*****************************/

#include "KEYS.H"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void)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ial_KEYS(void)
{        P74OUT=0x0c;        //P5口为推挽工作状态
        XBR0=0X00;
        XBR1=0X00;
//        XBR2=0X40;
//---关闭看门狗,否则看门狗会使单片机不断自动复位,使程序重复运行,显示不断闪烁----
            EA=0;
        WDTCN=0XDE;
        WDTCN=0XAD;
            EA=1;
}
//-------------------------------------------------------------------------------
//-------------------------------------------------------------------------------
//                     键盘扫描函数
//----------------------------------------------------------------------------------
unsigned char keyboard(void)
{    unsigned char key;
    P5=0xff;
    delay();
    if(P5!=0XFF)
        {delay();             //消抖
            if(P5!=0xff)
                key=P5;
        }
    return key;
}

网友A:
你把初始化函数部分去掉,只参照最后哟部分就行了,你的问题一般是出在延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