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请教芯片数字部分供电和模拟部分供电这样接行不

楼主(2007-03-17):
请教芯片数字部分供电和模拟部分供电这样接行不行?AVDD和DVDD分别由两个独立的电源供电(例如使用两个7805);两个电源的地又都接到一起,共用。

楼主:
继续请教......

继续请教......

网友A:
不知LZ是什么年级的

如果都是+5V供电,且地线可以连接。在设计的时候完全可以用一个7805。只是焊接或PCB设计的时候要求分成数字和模拟两路电源,最后把两路电源都在7805输出的总点连接即可。简单应用中不用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