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MCS-51的位处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3-17):
随便说说

  sbit LED = P1^0;

  LED = !LED;  // 取反LED(仅对LED处理,不影响其它位)

网友B:
主要用sbit定义变量

网友C:
位处理是MCS-51系列单片机的独特性能

在MCS-51系列单片机中有一个位处理器,能处理以位为单位的数据量。为此在RAM中还开辟了一个位可寻址的存储空间,并配有相应的位处理指令。

网友C:
楼上的“教授”好强啊。

网友D:
他的意思是不是问8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