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7-03-29):
A :
void OsdClearGroupArea(const OSD_INFO_AREA* const area[])
{
    BYTE i = 0;
    BYTE max = sizeof(area)/sizeof(OSD_INFO_AREA*);
    for(;i<max;i++)
    {
        OsdClearArea(area);
    }
}
B:
void OsdClearGroupArea1(const OSD_INFO_AREA const area[])
{
    BYTE i = 0;
    BYTE max = sizeof(area)/sizeof(OSD_INFO_AREA);
    for(;i<max;i++)
    {
        OsdClearArea(&area);
    }
}
上面2段程序,A编译没问题,B编译却有WARNING好象说行参有问题,请高手指点,

另外还有个问题,当我把以下数据带进A如下 是好的:
const OSD_INFO_AREA* const osdAreaRadio0Page[] =
{
    &osdAreaNextKey,
    &osdAreaPreKey,
    &osdAreaBandKey,
    &osdAreaMoreKey,
    &osdAreaAmsKey,
    &osdAreaRadioMuteKey
};
OsdClearGroupArea(osdAreaRadio0Page);
但是把 另一段数据带进去就有WARNING 如下:
const OSD_INFO_AREA osdAreaRadioPreset[6] =
{
    {5,9,14,COLOR_RADIO_PRESET,0},
    {5,17,22,COLOR_RADIO_PRESET,0},
    {7,9,14,COLOR_RADIO_PRESET,0},
    {7,17,22,COLOR_RADIO_PRESET,0},
    {9,9,14,COLOR_RADIO_PRESET,0},
    {9,17,22,COLOR_RADIO_PRESET,0}
};
OsdClearGroupArea((const OSD_INFO_AREA*)osdAreaRadioPreset);
请问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