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51中如何通过程序设置确定为偶校验???

楼主(2007-03-29):
51单片机串口通信时,c语言如何确定奇校验还是偶校验????
最近有个串口通讯要求用11位 模式3传输,单字节校验用偶校验,我查了许多资料,但是关于在程序中如何确定是奇校验还是偶校验非常少!
请问;在C51中如何通过程序设置确定为偶校验???

网友A:
把数据装入ACC,再读P

网友B:
: 通讯用偶校验,具体C51如何实现?请详细指出

程序状态寄存器PSW.7 P用于判断ACC中1的个数,奇数个1时P为1,否则为0;
偶校验数据传输时必须是偶数个1,那请问在通讯双方时,发送方如何实现发送的数据为偶数个一即偶校验,接收方接收时怎知道是偶校验还是奇校验,如何约定?
虽然奇偶校验是最简单的一种校验法,但具体如何实现,
请高高手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