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7-03-31):
我给示波器加了一个正弦信号,模拟示波器的结果好像是被调制了一样,每一个周期的最大值不在同一条线上

网友A:
看看调制周期是否为50Hz

楼主:
差不多,周期挺大的

网友B:
也许是地线断了,或许是接地点不对.

探头的接地夹要尽量靠近被测试点附近的地.

楼主:
嗯,谢了

嗯,谢了